楼主(2008-06-19):
各位师傅们好,我的显示器刚开机的时候模糊,过一会儿就正常了,更换管座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善,但刚开机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模糊,怀疑是显像管针脚有氧化的问题,请教各位师傅们针脚氧化要怎么处理?多谢!
显示器

网友:
针脚是很少氧化的,一般可以看出上面的腐蚀痕迹,可用小刀片轻轻刮干净即可.你的这个问题还有种可能就是高压包上的聚焦电压你没有调好,看能否调好,否则就是高压包也坏了

网友:
就用刀片刮,不会坏的放心

网友:
两个聚焦极刮不到怎么办?

网友:
用酒精加小毛刷.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