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供电使用负载变高

楼主(2008-06-19):
我这有个电源,用摄子短接量3.3V正常,但加上负载量为3.5V,这种负载怎么会把电压拉得那么高呢,还是电源里面有哪个二极管或是电阻有问题?没有维修经验,望大师们能跟我说一下,谢谢

网友:
相差是0.2V,电源能用

网友:
我们维修站断定电源坏的标准是正电压不超过正负5%,也就是说,电源3.3V最高不能超过3.465,这个3.5V电压不会对主板产生明显的影响吧!!??一直不敢拿自己的电脑试

网友:
电源波动在正5%,负10%这个范围内都是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