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报警声音的含义

楼主(2008-06-19):
我有块DFI815主板
有时开机报警声音为三段长响
接着是不规则的短响 像曲子那样的
请问是什么含义呢
还有你什么都不动
就试着重启几次
它又能正常工作了
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卡没?什么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卡跑26 谢谢回答 希望能帮帮忙

网友:
楼主。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这种现象曾碰到过,不过是915的板,且挂了两个硬盘,原因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说是显卡的问题呢 5楼的不是说是供电问题吗

网友:
你的诊断卡都跑到26了,一般能跑到26班子就能亮了,你的故障属于亮机代码不亮机啊,代换显卡吧,或者拿个PCI显卡看看正常不!

网友:
是什么BIOS

如果你的BIOS芯 片是AMI 的话,那么有可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