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PSON LQ-1500K驱动(进口货)驱动

楼主(2008-06-19):
求      EPSON LQ-1500K        驱动(进口货)驱动
10多年前,一日本进口针式打印机

求    EPSON LQ-1500K       驱动(进口货)驱动

注:系统不带这个驱动,其它型号无法兼容这个型号的打印驱动,官网上没有下载,百度GOOLE也搜不出来。型号变动一个字装上也用不起。

希望有这个驱动的朋友联系我。。

网友:
还进口货那???用1600K试一试

网友:
全试了,都不得行的,人家都找过4家电脑公司了,都没找到这个,可能是太老拉
打客服电话说,只有原装那个驱动才能用,  希望有这个驱动朋友,能共享一下。小弟先谢过!!

网友:
晕什么都不懂的,1500K跟1600K一样的!XP自带的

网友:
LQ-1500的驱动就有,后缀K不知道能用否,你试试看吧,以下是LQ1500的驱动下载地址
http://www.epson.com/cgi-bin/Sto ... s&x=15&y=11

网友:
不行的。必须要 LQ-1500K

网友:
你联机是什么现象

一般EPSON的针打用LQ-1600K的驱动都能用   会不会你电脑并口有问题 另外把电脑CMOS里的并口模式改成SPP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