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DI845芯片组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19):
QDI P2DI-ALIU主板点不亮,但风扇转,CMOS管无供电输出,三只下管烧了二只.测输出端电阻才3.5欧,拆下电源芯片电阻也只有43欧,不知道此阻值是否正常,电源芯片是cs5301(好像很少见,拆下来量又没发现短路),找不到这种芯片,有没有可代换的型号啊?
附cs5301工作原理图,不是此板的.

网友:
由于场效应管的特性,在线测量时可能阻值有可能偏小..最好的办法是把管子从主板上吹下..测量..在确定所以的管子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看看其他管子有没有损坏,如果没有那么装上好的管子试机,如果没电压输出.那么电源管理芯片肯定是有问题,建议换一块.在这之前.最好装上CPU假负载,以免损坏CPU,应该毛病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