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7010单独用电池关不了机

楼主(2008-06-19):
HP NX7010本子
单独用电源,或者电源电池一起使用,完全正常。充放电都OK,开关机也OK。
单独用电池,上电池后自动触发。这时如果按开关关机,开关的电源灯可以关闭,
C壳上的电源灯关闭不了,进系统点关机也是如此(电池100%是好的)

进系统关机,屏幕关了,C壳上的电源灯关闭不了。这时要接上电源长按开关才可以关掉。

请问会是pc87591的问题吗??3887换过。

网友:
应该是放电电路的控制问题,但不知道如何下手。
已经排除PC8759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