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7-S2自带的网卡认不到,独立的也不行。(又有新问题)

楼主(2008-06-19):
升技NF7-S2自带的网卡认不到,独立的也不行。再BIOS里也看了没有问题,后来也升级了BIOS还是不行。
也换了8139的,530的插了不同的PCI槽试都不能正确的识别,发现新硬件认到的是'PCI host bridege'。
当然系统也换了几遍,都无法解决,不会南桥有问题吧,其他的一切正常啊,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我把网卡芯片、晶振还有93C46拆下之后,8139的 530的网卡都可以了使用了,在系统里网卡禁用后再启用就启用不了,必须从启,但是声卡不发声了。93c46与声卡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量PCI插槽上面的讯号。一定能量的到问题的

网友:
我昨天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南桥虚焊。你打pci阻值就能发现

网友:
打PCI的AD线
如果确定的话
买个USB网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2458-1-1.html
看这个吧,我的解决办法

网友:
只要是PCI阻值正常那就的刷BIOS拉,一般都可以解决的!你在排除下是不是你BIOS和你找的网卡有问题!得先排除这些问题以后才能决定是别的有问题啊

网友:
PCI对地阻值正常,我再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你确定BIOS里面没有把网卡给关掉吗?我上次也遇到一个不能识别网卡,查了半天,原来是BIOS把网卡这个选项给关了!!
还有楼主要是问题解决我最好再说下!!你是怎么把它给搞好的!!!

网友A:
BIOS里设置没有问题,基本上能用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呀,我刷最新的BIOS反而不能正确识别CPU了,原来CPU是Sempron2400,现在认到的是AMD Athlon xp1000。我又把独立网卡换成美国3COM的,就正常了。再用8139或530网卡就不行(我保证网卡都是好的),怪事了。
但是速度有点慢了,是不是CPU不能正确识别影响性能啊。

网友(2008-09-17):
我的问题和你差不多,不知道究竟如何解决,只能弄个USB有线网卡碰碰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设置没有问题,基本上能用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呀,我刷最新的BIOS反而不能正确识别CPU了,原来CPU是Sempron2400,现在认到的是AMD Athlon xp1000。我又把独立网卡换成美国3COM的,就正常了。再 ...

闪龙2400的频率是166*10 有时候早期的bios不能识别后期出来的闪龙处理器,你手动把外频设置成166再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