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心得

楼主(2008-06-19):
菜鸟维修,应该说是我的第一次了。哈哈。跟着老师学了两个月的电子理论后,开始修笔记本,一国产P4本本主板,只有一块板,拿 来后加电测试,看3.3V5V产生电路是1632芯片,测量发现没有总控制信号,还没等开始修,主供电电压变小,我晕,查到主供电上面的限流电阻阻值变大,换上一10欧电阻与芯片更换后再打开可调电源,完了,短路.我晕,思前想后与系统电路有关,,,于是又把好芯片与高端管(高低管在一个里面集成)拆下好了,最后确定两个高端管穿,换后好,用可调电源不再短路,但仔细一看待机电流应该是0.10.2A才算正常,现在是0.8了,感觉不太正常,用手摸PC87570发现很烫手,怀疑坏了,但又想不出什么原因.刚开始还好好的.(公司内同样的板有四块配件板)换上PC87570后打开可调电源正常,一颗心算是放下来了,回过头来再测3.3V5V也都正常了.虽然是换了很多件但最后还是修好了.(维修总结,一定要注意细心测量,不然会出现在板上打火的现象.亲眼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