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显示器的G1问题

楼主(2008-06-19):
今天接修了一台杂牌17的显示器,不开机.检查发现2次电源管烧坏,换个新的上去,没有想到一下就给烧了,在查,发现是2次电源管的滤波电容,没有容量,找个换上去,以为因该没有问题了吧.开机听见有高压声,但是屏始终亮不起来,检查G2电压为300V左右,但是G1为-150V,看来是G1的问题了,但是查来查去,这个难搞的G1电压始终为-150V,查了从高压包出来的电阻,2几管没有发现问题,查CPU出来的亮度控制元件也没有发先问题,代换了行场IC  S1D2511也没有搞定,那位高手能指点下吗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直接装G1接到地上.其实G1元件很少的.

网友:
修G1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下是否是只有G1支路的问题.用一电阻直接接将G1电压接到地.这时看一下图像是否正常.如图像正常.我们再去检修支路.如不正常.就要检查其它电路了.

网友:
请问楼上。。这G1接地的电阻要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