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6Spe4 常见通病类

楼主(2008-06-19):
修过N块SL-86SPE4在我这边有几家网吧用的都是这种板  谈谈我个人对这种板的维修经验 这款板很多都会爆CPU周围的一圈滤波电容  如果你发现这种板不稳定 出现什么D3 D4 D5之类不过内存的代码(内存2.5V正常的情况下)那么教你一个小方法 先把BIOS处理下装上去还是不行 用小螺丝刀轻轻翘下显卡槽底下的两个MOS管 90%都会掉下来 因为底下的焊盘都被氧化掉了所以很轻松就能下来 重新加上锡焊上去就OK了 绝对有效 ~~ 经验之谈..

网友:
LZ讲的有一定的局限性

网友:
弄个图片上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网友:
可能是你那这样的板子这样的问题多,地域性的吧。

网友:
刚好有一块一样的,撬了下,没有下来!呵呵,有些勉强,不过还是谢谢你提供的经验。

网友:
不管怎么样,也是个好的经验!!!!实践出真知!!!!

网友:
觉得有局限性,SL板感觉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LZ精神可佳啊,能这样分享经验的人不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有可能 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2009-08-31):
我这里有个c8的怎么就不好啊
   我维修了几天了   看来麻烦了
           我那个324都换了
                       bios都写了m次  都是下载的

网友:
楼主说的可能是那2个管子热量太大,加上氧化,所以才能翘下来吧

网友(2010-01-23):
那2个管子应该是内存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