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系列冷机屏模糊

楼主(2008-06-19):
很多款107系列的显示器 均有此类现象   冷机开机屏幕模糊 随后逐渐清晰  是高压帽关系还是管座原因? 有什么彻底根治的方法

网友:
管座问题.建议更换质量好一点的管座.

网友:
换了3款管座还是这样 郁闷  是不是高压包受潮或显像管引脚受潮?因为在模糊的情况下调节聚焦能清晰

网友:
冷机开机屏幕模糊 随后逐渐清晰.如果是自动清晰并且在短时间内.是使用地区的气候影响最大.现在的管座多不防潮的.

如果要调整才清晰多是显像管的质量太差.

网友(2008-11-04):
换膏药包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