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QJ15L3,15寸LCD使用一段时间就黑屏两秒

楼主(2008-06-19):
如题,大概几分钟出现一次黑屏,黑屏时好像看不到有字,电源指示灯正常亮。把线路板的屏蔽铁罩拆掉后,就不会出现黑屏了。但是,拆掉铁罩后我用热风枪加热线路板的各个部分,都没出现黑屏。电源我用外接的电脑电源12V供电。头疼中,请高手指点下
[
]
黑屏
电脑

网友:
下次提问的时候最好把型号写清楚,最好把板子的号也抄上,联想有款15的忘了什么型号有这样的故障,是MCU的问题,如果再解决不了,靠近屏数据线引出的有个8个角的管子虚焊或不良,我建议你把型号写清楚或拍图,我看能否给你解决

网友:
型号是LXH-QJ15L3

网友:
多谢二楼!
拆掉线路板的屏蔽罩就不会出现故障,我用热风枪加热了线路板的各个部分,也没出现问题,奇怪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也遇见过几台,开机不亮,拆吧,拆下来又是好的,仔细检查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就开始装了,装上就不亮,没办法,拆了铁壳就好了,没装回去就交差了,客户走了以后自己也没底,不过好几个月了也没回来过,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也还是没弄清楚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有问题啊 ,或者线接触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