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7总是弹出菜单

楼主(2008-06-19):
飞利浦170S7显示器总是自动弹出菜单(显示器很新,还没用几次)
有时候显“OSD主菜单锁定/解锁”,还有就是弹出调整参数的对话框。
还经常弹出设置窗口和解锁窗口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修复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要是不行的话,你就刷程序吧

网友:
这个故障N多人发过帖子了,你只要论坛搜索一下都知道答案,,把按键全部换了就好了。如果换了以后还出现菜单锁定,再按住菜单键不放10秒钟以后自动解锁。
此贴到此为止,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