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短路问题??

楼主(2008-06-19):
一新华盛845GL主板, 上假负载测核心电压为1。71V。VID没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fp26BL很烫,断电后测得VID对地短路。找来一块精英845GL主板。和新华盛的完全一样。因为精英的这个板子放这很长时间了,也想不起来什么问题了。。真接把电管换了。。。问题还是哪样。。应该不是FP26BL的事吧。下面是我测FP26的数据

网友:
你的假负载是否有问题?把假负载取下来再量VID线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没问题。我正用着呢。。。在别的板子上正常。。。
谁 有FP26BL 的IC资科吗?

网友:
谁能告诉我到底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可以使VID短路????

网友:
有可能U座坏.拿掉电源IC,如VID也接IO,也拿掉.再测试一下VID脚对地值看看是否短了,

网友:
假负载是将VID线与地线短接,促使主板触发进行工作的,也就是说,上假负载的时候VID不应该有电压的

网友:
478假负载就是把4条VID对地使主板CPU核心供电IC工作的,你可以在电源IC找4个VID线,先接上假负载,量电源IC应该有一边5个脚里有4个脚对地,一般中间有隔开1脚有阻值,当你测到这几个连续的短路的脚后把假负载拿开再测量有阻值的话就是VID了

网友:
请问一下,偶是新手,请问VID是什么意思  啊,,各位。。。。

网友:
VID就是识别CPU电压的调节脚!!比如CPU需要1.78v 的电压,通过VID0--VID5这几个脚可以为CPU提供正确的电压!!不会因电压过高而烧坏CPU!!
给你个图看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4205-1-1.html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电管热一定不正常吧。。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电管发热的话``检查是哪个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