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00e本本烧lm324

楼主(2008-06-19):
IBM 600e 在适配器所连的保护隔离管旁有个LM324,它的供电是直接由适配器供的,看到它烧了,换了一个,再开机屏幕不显示,测试卡不走代码,CPU供电没有,查电源芯片供电5V正常。又开关机几次,LM324又烧了,适配器直接对地短路,请问LM324在这有什么作用啊,与CPU供电有没有关系?最好能来个图纸看看,或者老大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大家来帮忙啊,版主们有在线的吗?????

网友:
可能是后面还是有负载短路,

网友:
换324后能正常加电,就是不显示,cpu供电也不短路,就是没有电压,在查原因时324又烧了,可是它与CPU供电好像没有直接联系,不明白324为什么老是烧,供电电压12.5V,应该是正常啊

网友:
324是一个运放,如果经常烧这元件,注意下它的反馈回路,如果有断线会造成烧运放!

网友:
有没有此机器的图纸啊,这种故障不好查啊,只有知道它做什么的才好下手啊,没有发现有明显短线和掉元件现象

网友:
继续求助,在线等,有没有能帮忙的啊??给张图纸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