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彩显开关电源输出电路中的疑问?

楼主(2008-06-19):
各位大侠:
  下图还是107S76中的开关变压器输出侧的电路图,大家请注意用绿色线圈起来的"双三极管"电路部份,BDRV来自MCU (SAA4849PS)18脚,这种电路在图中共有两处,请教一下高手们这是一种什么电路,这种电路起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先谢谢了!

网友:
jlhdcwl大侠,来一张整幅开关一次电源输出电路图,请具体说一说这种推挽放大电路在这个电路图中的作用,好吗?

网友:
TO:jlhdcwl大侠,多谢您的回帖,仔细阅读后我有两个在方不明白:
第一、BDRV的正半周到来时,Q901导通,12V电流通过R980到Q901的集电极到Q901的发射极搭地形成回路.但它还有另一条路径:R980到R918,接着仍然可以为Q906的基极提供偏置电压,维持Q906的导通,为什么这个时候Q906会截止呢?
第二、假设Q906已经截止了,但由于Q912为PNP型三极管,电流是流入管内的,它导通后一路电流由它的发射极流向基极再到Q901的C极最后流出Q901的E极搭地,另一路电流从它的发射极流向集电极搭地,在这时,使它导通的基极电流已经有了,但流入它发射极的电流从哪里来呢?

网友:
这两个管在你的图上为上为N型下为P型三极管,放大行频信号.采用这种设计是为了他的信号失真度降到最低.放大后的信号来驱动升压管的G 极,使升压管工作在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