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判断一下CPU 好坏

楼主(2008-06-19):
CPU型号为AMD DURON 750.它的面上如北桥那样有十几个贴片电容.我用万用表测其阻值,发现有六个短路,能不能断定U坏了呢?如果可以,那么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去判定北桥有没有坏呢?因北桥面上也有电容,请大家发表一下见解.

网友:
贴片电容本身没坏的话,北桥旁边的贴片电容两端都对地,我就判断北桥短路

网友:
可能说得不清楚,我是将U从主板拿出来测的.测到CPU 上面的贴片电容有短路

网友:
得不清楚,得不清楚,

网友:
楼主不是已经打了CPU上的电容吗?你可以把你这个CPU拿到别的主板上去试下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话,说明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啊!!如果你拿到别的主板上测了,CPU是坏的!!也不一定是说明你的想法是对的!!你要经过反复的实验来证明你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
我一般判断的方法是:把CPU拿到一块好的板子上去测下,如果可以点亮的话,说明CPU是好的!!!

网友:
测过十几个坏的DURON,一般都是电容短路的现象!

网友:
十有八九已经坏了

网友:
先多谢大家.其实我都想找块好板试一试.可惜只有一块板及跟板来的U.开始以为板坏.查了很几天也没发现问题.最后才怀疑CPU.看高手这么说估计U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