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的花屏 死机维修小经过

楼主(2008-06-19):
今天修个了IBM R51E的机器,送来的时候是开机没10分钟就会死机或者花屏,这个时候只有重启机器,但是重启后只有电源灯亮,其他灯均无反应,反复开几次又可以开机,,
排查经过:由于是集成的显卡的机器,所以想先排除内存,换了内存后依然。。又换了硬盘,,依然,,根据经验,,这个应该非北桥空焊不可,,于是把桥取下来,,从新值球,加电后机器不亮了,郁闷,有家焊一次,呵呵,机器亮了,靠了半天也没死机,,花屏。。
呵呵,这个机器的北桥是封胶的,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然会拉掉下面的小点点的哦,拉掉后很容造成机器不走信号的,提醒大家注意,我以前就做坏过一块这样的主板,,希望大家不要有我这样的失误。。。。

网友:
牛,看来楼主也是BGA高手了,看到要做BGA我都怕

网友:
对于注胶的BGA一定要小心 下之前一定把胶处理干净了再动手

网友:
不如介绍如何取这种封装的BGA经验和方法,让我们跟着取取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