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的问题。

楼主(2008-06-19):
一块845板子。CPU风扇没转。测试卡的的12V灯不亮。12V对地打阻500/。测试卡的跑码。C1 再到FF。请问高手。这问题从那入手呀。
cpu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测cpu供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了,。你是从C1跑过了就直接FF了的话有可能是内存没过,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但是你说风扇没转那就不好说了,除非你风扇坏了 能跑码的话风扇一般都能够转起来 像你说的这种问题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无赖了。。。你再试试 把原因说清楚点吧。。

网友:
检查风扇接口电路和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谢谢悠澜客板主。问题解决了。CPU风扇不转是没有电压到CPU风扇的针上。。跑一下电路就可以找出问题了。。谢谢你一直对我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