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箱就跑c1,拿出来一切正常.已修复,估计为内存槽与IDE之间的排容松焊)

楼主(2008-06-19):
今天一公司机子,开机跑c1,内存换来换去都不行~~
怀疑是槽有问题~~拆出来,居然一路高歌,但我还是用酒精把板洗了一下~~
测试了一个下午没问题~~~
就装回去,谁知一进箱子就不行~~
还是c1,开始以为机箱变形导致主板某些地方接触不良,把板上螺丝全松了~还是一样,哪怕是把板取出放机箱边缘上都可以~~放进去就不行~~~机箱里没有明显的短路,听论坛一兄弟建议,加焊电源插座,无过,换了n个电源无果,最后无奈更换机箱,跑码正常,以为一切完成,上外设,接硬盘光驱,又c1,全拆,留板在箱中,轻松跑26,没办法,一样一样加,最后加到硬盘的时候,c1,硬盘换成光驱,还是c1,留数据线,不要这两样的电源,还是c1,这是开始把怀疑落在ide槽附近,把板出,用热风枪对ide周边的元件狂吹,特别是ide和内存槽之间的元件,装板开机,外设全上,居然一路高歌直进系统,上网聊q听歌一切正常,并用该机在帖子后面跟了个感谢贴,谁知好景不长,大概开机15分钟~~电脑自动重起,并到windows logo处卡死,把c盘ghost后重装,能ghost完,但是重起后无任何反映,晕,客户已经在催~~,无头绪了,最后想起坛子里好象看过内存不良导致启动系统有问题的鼓掌,拆我在用的sd256换上,又正常,到现在试机已两小时,问题没再出现,把故障条换别的电脑,一样的问题,对芯片补焊,无果,估计颗粒有问题~~下达损坏通知书~~,至于为什么虚焊会导致内存损坏,那真的不知道,这次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这次的修机可真的是一波三折,斑竹给我提了维修思路混乱的建议,我也觉得是,在这里,以后要好好组织一下一些常规的维修流程,提高效率~~谢谢大家

网友:
把板轻轻地放到位置,
不要上钉
看结果

或垫上绝缘垫片,看结果

网友:
不上钉我已经试过~~~
晕~~~~
看来这个还是常见病~~~
前几天碰到一个~~直接叫他换箱了~

网友:
把电源插座加焊下  可能会有新发现噢!!

网友:
??不是吧?
这个也有关?

网友:
信不信我就遇见过啊!你就别加焊啊!3天之后在修不出来在加焊!

网友:
不是不信哦~~
等不了三天~~
明天上午就要送回去哦~~
人家的工作机~~

网友:
保证机箱外用的配件和机箱内用的配件是同一组东西

把板放进机箱。试~~看结果

把板轻轻拿起一点点,试~~~看结果
如果行,刚把板轻轻放下,看结果~~~
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判断~~

网友:
如果换一相机箱就行。(别的全不变)
则不外乎,变形引起接触性故障,接触性短路等
另外,风扇的振动性也有可能

网友:
更换电源或者试着用表笔短接几个铜柱接地点,这样会有收获。

网友:
还有个方法。

LZ可以把铜柱都换成塑料螺丝卡的那种。直接把板子坐在上边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原来的箱子,你装进箱子的时候什么面板线也别插,看还是C1?

网友:
先在不是c1了~~
现在是ff了~~
真是麻烦~~~~明天要交货了~~~~~
加焊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intel原装板?

网友:
不是~~~是精英的k7vza
算了今天不搞了~~
如果他催~~
叫他换箱吧~~~
睡觉~~~

网友:
说了一大堆,就没听你说换了电源不

网友:
电源换过几个了~~
不管怎么换~~
只要他在箱子里~~~就上不行~~~~~~回家睡觉了~~~谢谢各位~~

网友:
如果换箱子可以解决,那就不用麻烦--直接换箱子算了。所谓的维修不就是处理故障元件吗?你把机箱也当元件的一种这问题不就简单了?

网友:
箱换了~~现在单板能跑完,但是插上硬盘等还是C1~~
最后确定故障为~~
只要ide口里有东西,哪怕只接数据线的一头,什么都不接~~也是这样~~
怀疑是ide口或附近某些元件虚焊~~~
lp送饭了,吃饭先~~~吃完了吹吹,有结果了给大家报告~~~~~
真是一波三折~~~

网友:
你的处理感觉有点混乱,你在箱子外跑完的时候不是最小化?注意故障排除要用的最基本的步进式排除法!否则自己把自己弄糊涂。

网友:
我在箱子外没有上设备,那是因为在另外一个箱的时候即使最小也跑c!`箱子外就没事,所以当时就把这个给忽略了~~
我换了箱子反复测试能跑完,才上的别的设备~~
结果加到ide就又不行了~~~
怪事,~~~刚刚对 ide和内存槽中间的电容加焊后排除,到现在没再出现~~~
分析可能是一开始的箱子变形,就算是平放在里面也受力不均匀导致接触不良,换箱以后不上ide设备的话,受力比较平均,所以故障表面排除了,但是一接上,受力发生了变化,所以又不行了~~~`
在这里还是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