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进水处理后时而加电时而不加电

楼主(2008-06-19):
E255,南桥附近进水处理之后,时而加电 时而不加电,时而开机掉电,能加电时跑码为02A0或0002,开机掉电时电流到o.3或者0.28.插上cmos电池后一次都不能加电,怀疑是南桥问题,更换南桥后情况依旧。请知道啊。

另外求E255的电路图点位图

网友:
这个机器跑马灯不这么管事  看他自己的DEBUG灯就可以   02A0 应该是板载内存还有问题  板载的DEBUG灯亮么? 最后亮哪几个灯?  这个CPU供电也容易出问题  还有就是小心进水断线

网友:
板载的DEBUG灯亮,显示第2,3,6,7灯亮,然后亮123,然后几个灯闪一下,最后都灭了

网友:
请熟悉联想E255机器的朋友出来指教指教啊.这台机器已经整了快10天了,还没有头绪.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太令人头疼了,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