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砍WD本盘头,望探讨。

楼主(2008-06-19):
没视频只能口述下给各位了,

     一同行送来WD600VE60G本怕,用MHDD测试1段好一段坏。决定砍头(由于本人以前没砍过WD的本盘,只砍过黑盘的头所以只能摸索着来)挂PCI30002.27先备份全部资源,修改ROM(此盘1头为主头共1,2,3-3个头,可能工厂砍过,此盘是一联想本本里面的并且以前没修过所以判定是工厂修改过的)K掉3头,接着修改容量(这里必须在模块里面编辑哟,要像黑盘那样修该模块来编辑硬盘容量)清P,G表。重建译码表。退出-断电--再进去做内格1次完了挂MHDD没绿块装系统OK。

网友:
如何修改ROM

如何编辑模块来改容量

如果LZ愿意讲的话^^^^^

网友:
维修方法跟黑盘砍头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网友:
WD的盘砍头很简单的,没什么过人之处的。

网友:
3.4楼的都是牛人,说话这么轻松,不知道碰到过很难修过的没有?
说实话,这行的秘诀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而且是每个人的偏向都还不一样
有些问题我能修好的别人不一定能修好,但别人能修好的我却不一定能修好
还是要学习和分享啊,大大们,

网友:
还是不知道怎么砍,要不断学习了。

网友:
好砍,SEAGATE maxtor是地不好砍,正在学习中,@!!!!!

网友(2008-07-21):
确实和关黑盘头一样,没上面特殊的,

网友:
(此盘1头为主头共1,2,3-3个头,可能工厂砍过,此盘是一联想本本里面的并且以前没修过所以判定是工厂修改过的)

WD黑盘很多都不是0为主头的,但应该不是工厂二次维修的 盘,看到好多的WD本盘都是这样的,还有只用2,3头的那

网友:
接着修改容量(这里必须在模块里面编辑哟,要像黑盘那样修该模块来编辑硬盘容量)

这个也没什么特殊的,你不改模块,就是不能内格罢了,但可以ERASE的,效果差不多,就是不方便点

网友:
WD黑盘要学的技术,ROM匹配(修改),关段,这两个还可以

至于黑盘的SF,这个大家也 不用去研究了,好像根本没人会,RCT的所谓的SF,也只是形式上做秀罢了,根本没什么大用

网友:
有些问题我能修好的别人不一定能修好,但别人能修好的我却不一定能修好
还是要学习和分享啊,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我还不会砍头。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