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VM-RZ主板开机异响

楼主(2008-06-19):
加电后急促的嘟嘟响,与常见的内存报警(长嘀响)不一样,不过以往偶尔也出现这个情况,但把内存重插基本能解决,开始还用得好好的,正常关机后,晚上再开机就成这样了,检查了内存及内存插槽并清洗了也无效,测周边的供电管也没有问题,请师傅们帮忙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什么代码?有什么数据?
什么都没有,你就换换这个,插插那个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
没有代码呀,开机诊断上字符显示闪一下就成00了。而且闪时也不是代码。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有没有换个内存试过啊!!!可能会是内存的问题!!
还有一种情况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急促的嘟嘟响也是内存报警.看一下是不是主板PCB弯了.

网友:
内存更换试了,插槽也清洗了,也用850焊台补焊过,还是一样的,哪位能提供点具体的测试点给我吗,修主板俺是菜鸟,专修办公设备及家电设备的。

网友(2008-08-30):
我的板子是技嘉845E.接来的时候内存处烧伤了,但是能够检过,一直有不间断的响声。把内存处清了清,在CMOS里设成安全设置,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