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15寸)有时候屏幕变成一条线用手拍一下就恢复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19):
我的显示器(15寸)有时候屏幕变成一条线用手拍一下就恢复正常.,现在拍得多,不行了!具体是哪里出问题?

还有就是受潮的时候,好久才能有显示,到底是什么问题?

变成一条横线,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最好上个图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显示器(15寸)有时候屏幕变成一条线用手拍一下就恢复正常.,现在拍得多,不行了!具体是哪里出问题?

还有就是受潮的时候,好久才能有显示,到底是什么问题?

变成一条横线,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最好 ...

变成一条横线用手拍一下就恢复正常应该是场电路开焊,多数是场块。如果补焊还不好使应该是场块坏了。
你要什么图呢?电路图?没说型号咋帮你找。不会是要实物图吧?

网友:
打开看看就知道那里坏了。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块脱焊了,模糊是受潮引起的更换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