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击穿CPU供电管的主板

楼主(2008-06-19):
请教个问题 一片七彩虹940主板  CPU供电管击穿了一颗(50N024)  用50N03换了能开机显示 不过一会自动断了电 又烧了另一颗 换掉好了 又烧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最好将CPU供电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好像是场管不同 频率也不同吧

网友:
版主说的经验,往后全都给换了!

网友:
场管全都给换了,不行将CPU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建议换完管,加电时测一下控制极,看看各路的控制极电压是否一样,如不一样说明还有问题,就 不要长时间加电,免得增加成本。

网友:
最少得一下换掉其中一相供电元件,有条件的话全干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IC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啊!!!MOS的功率也要考虑的啊!!不要低于原来的那个MOS管的功率!!

网友:
晕  换了3颗管 和PWM 开机竟然没了VOCRE

网友:
我修过一块是七彩虹的945是原厂的缺陷,在驱动IC旁边少一个升压电容.加上一个,换了一管好了.这个电容是连着大电感,和接12V的二极管的.

网友:
把一相2个的供电管全换了,随便找块845-915的坏主板,把坏板上的上下管全卸下来换到主板上,可能就行了。有的板子需要一相供电全换了才行(2个MOS管),我碰到过技嘉好几块的865主板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用的是70T30换的,不加那个贴片电容换上后,开机即烫手.应该是驱动的电压不够吧.它的电源IC 是RT8802+两个RT9607驱动IC.不知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2008-09-17):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修的这块板子跟你的一模一样 也是七彩虹940  CPU供电管子坏了一个 我换上去不行。。 现在正想办法呢

网友:
换一对吧,应该OK再不行就用二对对管并

网友:
本人维修CPU管击穿问题解决方式是。吧全部的管全部换掉。我试过换一个的话必须换一摸一样的管,如果没有就全换掉不全换掉的话还是继续烧。

网友:
楼上说得有理要查一下场管参数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