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众鑫815ET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08-06-19):
一块杂牌815ET主板,CMOS跳线跳到正常时主板不加电,跳到清空状态时反而可以开机点亮,但是无法保存BIOS信息,请问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如何检修@

网友:
1 确认跳先没错
2 CMOS电路
3 清洗加焊SB

网友:
同意2楼

仔细检查CMOS相关电路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杂牌815ET主板,CMOS跳线跳到正常时主板不加电,跳到清空状态时反而可以开机点亮,但是无法保存BIOS信息,请问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如何检修@

第一个;你的主板上印刷跳线标致可能搞错了啊!!我就遇到过的啊!!标是1PIN和2PIN正常  2PIN和3PIN是清除的!!其实刚好是相反的啊!!这个你可以用万用表测的那个是1脚 哪个是3脚!!3脚接GND  找到GND的那个脚,其它的就好找了啊!!
还有你说无法保存,应该是你的CMOS电路有问题,你查下那个二极管有没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