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都进来看下吧,我真没办法了~~~

楼主(2008-06-20):
一17‘’雅美达的纯屏显示器,开始是场电路虚焊,用烙铁补焊过之后只有下部分的图象,检查发现场管电压不正常,更换场管8172之后故障未能解决,继续检查……到第二天,开机时发现继电器“哒哒”的响。经检查行管5387烧毁,更换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行工作电压60V,绿灯常亮,开关不起作用。但无高压,瞬间高压也没有。行震荡不工作,行场扫描STV6888更换过后依然无信号输出,检查CPU  “WT62P1”,发现供电不正常,其有2组供电,一组7.4V、一组12V电压均为0,5V的是在CPU供电前的开关管截止的,12V的是在CPU开关管前的限流电阻截止的。本人解决不了,已经拿到两家维修店修过了一样查不出问题。CPU找了整个市区都没有卖。希望大家指点指点了,真查不出!!!!!

网友:
怎么都没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接假负载维修电源部分吧!电源正常后再进行维修扫描部分.注意扫描电路里的短路问题!

网友:
场块的正压供电是否正常,查它的这一路.

网友:
场电压是正常的。接假负载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检查CPU  “WT62P1”,发现供电不正常,其有2组供电,一组7.4V、一组12V电压均为0,”表达的不清楚呀,是电源电压不正常吗?“7.4V和12V都为0V”说明电源就有问题。先排除电源问题,再看CPU的总线电路。行不起振是电源工作不正常所至,烧行管可能是电源供电电压过高所至。应重点查电源。

网友:
场电压是正常的,1#里说12V不正常,你这场电压是怎么正常的,还是又有进展你没说

.

网友:
谢楼上的几位朋友,可能是我表达得不清楚吧。在没有黑屏这个故障之前,场电压是不正常的,有了黑屏故障之后就正常的。
{“7.4V和12V都为0V”说明电源就有问题。}回6楼,电源没问题,电压是到了CPU供电前的开关管截止的,而开关管前的电压正常。还有想问,CPU总线怎么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