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驱动板问题

楼主(2008-06-20):
液晶显示器如坏驱动板,又查不到原因的话。各位好像都会换板解决。想请问换了以后在osd 显示会变成了别品牌的显示器吗?这怎跟客人解释?

网友:
你就说原来的驱动板没有办法修了,只能换一块了,说费了了半天时间。。。云云。再手捧尸体奉上,只要价格不是很离谱,客户一般都还是会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