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795显示器局部受磁消不下去

楼主(2008-06-20):
一台LG795显示器右侧一块偏青色受磁,手动消磁能消磁但效果不好,用消磁棒能消下去但从起机又受磁。
请高手指点如何修

网友:
你周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显示器的磁场??
或者是你显示器本身显像管磁化的??

网友:
你的音箱是不是非电脑专用的有源音箱?

网友:
在我的维修桌上没有任何磁源

网友:
色纯不良:进菜单的特殊选项SPECIAL调整色纯度PUPITY

网友:
换消磁电阻一试,也许是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