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8-06-20):
管子上面标示如下:
DHV1500L
TDNSVU
PHL619
DNS

网友:
是"DMV1500"吧??
那是阻尼管来的
很容易找的
估计是你看错型号才找不到的~

网友:
彩显上的双阻尼管,很好找,在旧板上拆一个就得了。用DMV1500可以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用什么其他型号可以代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