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的板子A7问题

楼主(2008-06-20):
这个478的板子老是出现A7故障,把内存拔下来在插上去就没事了,大概是那里问题

网友:
换根条子用,清理内存槽

网友:
是啊,LZ先清理清理金手指和槽子,(或换一根,这样故障更好判断是否在主板上)如若还出现A7,建议LZ换下供电场管,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板子,有的供电管有两个,都换掉,有结果LZ说下啊

网友:
有时候可以把插槽洗 一下,就好了
往往我们老是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
既然你都知道怎么回事,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还是老师说话有水平~

网友:
我都有十几块跑A7的板了,没搞定。。。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什么?虽然知道但是告诉我明确一点好不?  是不是把内存插槽都换了/还是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