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维修资料上说,ATX座上2、3、11脚阻值不能小于100

楼主(2008-06-20):
可怎么测多个好主板3脚是001,是我错了,还是专家写错了

网友:
3pin是地脚,阻值当然为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红色低于100属于短路了
第三脚为接地来的

网友:
线           正常值                           最小值
橙             300~无穷大               100
红           380左右                        75
黄            600~无穷大                300
紫            600~无穷大                300
灰            600~无穷大                300
绿             600~无穷大              300

网友:
谢谢大家,我跑电路跑得有些糊涂了,应该自己查一下是否是地?谢谢!!!!!!

悠澜客 -2 这么不细心,怎么修板?

网友:
遇到服务器的板子红色的对地数值测起来只有005,都是正常的啊!!也有特殊的情况的啊!!!

网友:
不要那么死板
一切因板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