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不开机

楼主(2008-06-20):
DELL
笔记本
按开机键,不开机,大小写键和数字控制键同时闪烁,主板各个电压都有,闪过数十秒后,熄灭。谁遇到过找个故障,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笔记本

网友:
你先查查内存看看

网友:
内存换过了,不好用.......................................

网友:
把显卡拔了,看看什么反映

网友:
显卡不上,内存不上,故障现象都是一样的,就是那几个灯闪,

网友:
你所说的主板电压都有.都哪几处电压有.多少V

网友:
3.3V 5V CPU供电 南北桥供电, 显卡供电都有,

网友:
量一下CPU痤上有没有CPU复位和信号线,北桥有可能虚焊或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