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40G电机停转

楼主(2008-06-20):
朋友一块ST7200 7 40G的硬盘,经常出现在用的过程中电机突然一转一停。不过盘体里面一点坏道都没有,我怀疑是驱动芯片虚焊了,不过用热风枪吹了一遍还是不行。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了!

网友:
这样很容易坏盘,是否设置了很短的硬盘休眠时间,如果是的话,请取消。

网友:
张先生说的 硬盘休眠时间是系统里的吗?这块硬盘在其它电脑上也是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进不去系统就死机。

网友:
进不去系统死机和一会转一会不转不是同一个事件,看来你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2008-09-25):
首先电脑电源要质量好,其次是电机驱动芯片和电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