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P COMPAQ EVO N610C电源板的线路图

楼主(2008-06-20):
求助,谁有HP COMPAQ EVO N610C电源板的线路图,3V.5V起不来
求助

网友:
注意电源板上有个2.5V输出,修过这样的电源板,2.5V修出来后,3v.5V也就好了

网友(2008-10-19):
这个电源板不好修,上面说的对,首先1632的21脚要有5V,然后1715才会出来2.5V,2.5V出来后3V,5V才会出来,才能开机。

网友:
我的板2.5V出来了,但是3V,5V还没出来。

网友A:
以前修过几块,修好了也不稳定.换过1632也没用.

网友:
给2.5V电感后的滤波电容换掉:这是这电源板的通病。试试看

网友(2008-12-01):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