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845GLM+板+12V全部短路

楼主(2008-06-20):
一开始是点不亮,然后我看到几个电容鼓了,就先换掉,还是不亮.
最后测了下+12V全部短路(ATX+12V,P4小插头+12V,CPU供电电感),
一个1250M的芯片,插上电后有点发烫
请老鸟们帮忙解决下

已经确定是北桥短路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先查CPU供电部分的场效应管,都是好的话再查电源管理芯片。解决P4外加12V的供电短路后再解决ATX上的12V。可以从那跟线出来找到故障点。我记得ATX+12V貌似有直接供给内存供电部分的场效应管。

网友:
ATX12V短路就开始拆芯大行动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板没有网卡芯片和防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CPU供电部分的场效应管,都是好的话再查电源管理芯片。解决P4外加12V的供电短路后再解决ATX上的12V。可以从那跟线出来找到故障点。我记得ATX+12V貌似有直接供给内存供电部分的场效应管。

是不是拆下MOS管,量好坏啊?

网友:
逐步下掉U供电电路的元件,看还短不?
12V经过的电容
一个个排查!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拆个遍``一样短路.
老师能不能说下所有跟+12V短路的情况介绍一下啊

网友:
先确定北桥是否短路?

网友C:
北桥怎么判断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怎么判断是否短路

把CPU各相储能电感全部拆掉,在两端对地打阻值来区分是供电部分短路,还是北桥短路!!另外有些CPU主供电部分有稳压二极管,如果他击穿也会造成北桥短路的假象!!切忌细心!

网友:
最后把CPU供电的几个绕线电感拆了,就不短路了,呵呵
但是量电感有一个脚短路,是正常的吗?

网友:
看哪一边短路了,如连北桥这边短,北桥坏,如另一侧短,拆换掉上下管和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