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71 主板 CUP复位电压本为1.2V测得结果为0.2V

楼主(2008-06-20):
MS-7071 主板 CUP复位电压本为1.2V测得结果为0.2V左右 诊断卡 复位等长亮,读码不显示。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co没有详细数据,再怎么谢也帮不了你!你都测了些什么?lor]

网友:
看下北桥的供电,以及IO上的复位是不是正常的

另外VCORE电压正常吗

网友:
VCORE电压 是在哪里 这个我不清楚

网友:
CPU主供电都没搞清楚再哪里怎么帮你啊,一块诊断卡就像维修太不现实了,楼主买套假负载吧,新手区去看看怎么使用,以后提问就专业了,呵呵

网友A:
我买了1套啊假负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1套啊假负载啊

假负载上面都有字写着每个测试点的作用,你没看到吗,我买的成品假负载,上面每个点都有中文,楼主你的如果是英文的去新手区有一个帖子专门做的假负载使用说明,你可以看看,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