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我的示波器测拆下来的晶振竟然有波形,这是不是示波器有问题啊!!!!

楼主(2008-06-20):
如题,没有相机上不了图啊

网友:
操作错误,感应电压。你做了错误的操作当然只能享受错误的信息。

网友:
是正弦波吗?估计是一些杂波吧

网友:
张老师,请问要怎么操作呢,我的示波器是SS-7810,谢谢!!!!!!!!1

网友A:
估计你用手直接或间接感应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用手直接或间接感应的吧?

但是我测板上的网卡晶振也是有波形(没有通电),更奇怪的是,只要示波器的接地端跟主板接地相联,就看不到波形,没有相联倒可以看到

网友A:
那不正说明是感应的吗?你自己解释了,还省了我来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正说明是感应的吗?你自己解释了,还省了我来解释。

谢谢张老师解答,那这种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有波形多数是杂波,你搜索一下我发的帖子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的,的确是杂波,但是联上地线,测32.768晶振却看不到波形

网友:
测晶振以前要把示波探头的地线接到主板的地上,然后把探头触到晶振的一脚,按一下AUTOSET键,.才能测出准确的波型

网友:
不敢评论,因为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不接地是不能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知是不是个别主板的问题,有的还是测不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