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尾巴!

楼主(2008-06-20):
一台三星743df 的显示器,换了数据线之后,老是有尾巴在后面跟着,会不会是线没有接好的问题呢,还是回扫电路有问题!
三星

网友:
数据线没有换后,应该是你把地线省了.把地线都接上,就应该OK了.

网友:
尾巴是什么意思?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呀,我也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