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改屏线是怎么改的

楼主(2008-06-20):
笔记本改屏线是怎么改的,一直以来对这个改屏线很模糊,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改屏线的具体步骤,很感谢

网友:
有坏的屏线在就要改,没有或主板接口有断线就麻烦了,焊工要好

网友:
楼主说的好象不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还有2个时钟不接会怎么样?

网友:
转载....

拿了本R52集显的图.找到LCD 页码,
看到图纸上有很多的电压标示.分别是VCC5M ,VCC3M,VCC3P,VCC3P_DRV ,VCC3P_DRV1 VINT16,VBL16.
先说说这些电压吧:
VCC5M ,VCC3M 是基本的待机电压即在开机前就有的电压.

VINT16这个是在接上电源在主板Q36的5678脚输出的公共电压16V即在开机前就有的电压.

VCC3P是开机后产生的3V电压.

VCC3P_DRV是VCC3P产生的驱动电压既是VCC3P产生的条件.而VCC3P_DRV的产生又是TB62506的26脚发出经过一个470K 的电阻和一个电容.到一个6脚的N型MOS管Q22的第3脚,从4脚输出VCC3P的电压.

VBL16是开机后主板给高压板提供的16V电压.

VCC3P_DRV1是VBL16产生的驱动电压既是VBL16产生的条件而VCC3P_DRV1的产生又是TB62506的33脚发出,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到一个6脚的N型MOS管Q45的第3脚,从4脚输出VBL16的电压

Q22的1256脚通过一个保险F3与VCC3M相连,注意F3坏了也容易出现开机掉电的现象.

Q45的1256脚通过一个保险FF7与VINT16相连,注意F7坏了容易出现屏暗的现象.

VCC3M还通过F8与屏线接口的66,64 脚相连.注意F8坏了容易出现屏暗的现象.

VCC5M直接与屏线接口的49脚相连.此脚没电压一样会屏暗的
在提醒一下
49, 66,64脚 在待机的情况下就有3V.5V电压.

网友:
20针的怎么改成30针的,或者反过来

网友:
首先30针的要是单6或者单8才可以,改线很简单,对照pdf应该不超过10分钟,最简单的是有这种转接线。

网友(2008-08-29):
如果是加密屏呢,加密屏怎么改成普通屏

网友:
供电红绿蓝时钟线地线接对就可以了吧

网友:
按12楼说的.如果有八脚芯片的.焊下来按原定义接上.最好让人当面教你一次

网友:
我的意思是原屏是三十针的加密屏,现在用二十针的屏改,怎么搞

网友:
高分频的30针能改20针的吗?

网友:
请教,八脚小芯片不同型号的同尺寸分辨率屏能互换吗.

网友:
高分改普分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网友:
从经济是上来说不合算.是可改的.

网友:
改屏关键是找供电,地线,线,绿,蓝.时种,本本的屏一般都是6位屏,分单6和双6,,单6的屏直接对应接上即好,双6注意两对红绿蓝时钟的对应不能交差.改屏比较难改的是带反馈的屏,也就是所谓的密码屏.要注意将对应的输入及输出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