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花屏了.一般换显存.但显存从哪里找到好的更换呢?

楼主(2008-06-20):
如题,,,,在论坛上看花屏帖已经十个手指都数不完了...
解决的办法不是加焊就是换显存的多..
然而我手上的花屏显卡也不少...不是不想修...是找不到合适的显存..
请问高手们...你们的显存在哪里找呢?
BGA的封装显存更令我烦恼,,,因为更难找...
曾经试过用内存芯片换上去...但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凭经验的啊!谁都没有更好的办法.更何况花屏不单止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我想问你.DDR1的显存跟DDR1内存有什么不同呢?
HY5DU561622DT-D43内存
HY5DU561622DT-TC50显存
它们只是频率不同而已。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花屏不单止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当然啊,花屏有些是GPU的问题啊,是这样的话就问题大了,我一般最喜欢坏显存的了。

网友:
一般我是在确认主芯片坏的无显示卡上拆显存的,这种卡显存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网友(2008-07-27):
是呀!显卡不好修!查出问题也没芯片更换呀!

网友:
是哦  我拿到个128的 显卡 还不错 可是就是因为缺了一个8脚管理芯片 到现在还没找到呢

网友:
最怕修显卡了,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