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显示器求救

楼主(2008-06-20):
有台NESO型号为HD797Ⅱ的显示器
原来是高压包打火而点不亮
现更换高压包后开机即保护(高压包型号正确,且更换过两只,换上原来的还是打火点不亮)
高压和行扫描分开的,不插信号线,行扫描供电50V起振然后消失,高压也消失
我查过并代换LM393及LM358周边电路无异常
更换过TDA4856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了
请问哪位大侠有什么思路指点下吗?
或者哪为有该机数据发个试试?
先谢谢了~~

网友:
neso的机子比较难搞!

网友(2010-04-04):
你的这台机子搞好了吗?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会搞 1#  苍狼啸月

网友:
查下保护电路吧。。。。。。。。。

网友:
行管附近有一个蓝色耐压很高但体积不大的无极性片状电容,它是行脉冲反馈的你试着更换它,应该会好的。一般没有人会注意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