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PC机问题

楼主(2008-06-20):
一台移动PC 机 i-buddie a900 ,问题:Windows滚动条过完就重启,内存、硬盘都没问题,重新做系统问题照旧,大家帮忙讨论一下哪的毛病...!
       本贴以解决问题,在排除软件过程中,先后做过98、WINME、GHOSTXP、完全版XP、2000;都一样的问题,最后进过客户的同意开盖,结果一目了然,鼓包及个电容,换后 一切问题全搞定。

网友:
电源是好 的吗???????????????

网友:
外接的12V/5A的电源,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系统的电源管理没找到吧。

个人觉得是。有的GHOST系统,不行,你看看BIOS里电源管理有没有打开。ACPI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先改CMOS设置,再硬装一次试试!如果解决,记得回巾帖。

网友(2009-02-14):
这种重启的问题,多与供电不良,不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