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EPI/D845GVSR 各点电压正常 不走代码

楼主(2008-06-20):
INTEL 845EPI/D845GVSR 各点电压正常 不走代码 诊断卡00 INTEL主办好难修呀
Intel

网友:
既然各项电压都正常那就刷个bios试下 intel主板的bios和io容易坏的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看BIOS后IO也就是先简后繁!

网友:
我的编程器太烂了 刷不成INTEL BIOS 正在考虑换个VP-480的 但想想光修主班牛年马月可以挣回来呀 郁闷呀

网友:
刷写BIOS,BIOS可以在intel网站上下载,但需要合并BIOS文件后才能用编程器写进去

网友A:
不懂得什么是合并BIOS文件啊

网友(2008-09-29):
看看是不是3168坏了.这个芯片很易坏.

网友(2009-01-23):
INTEL 845EPi
你好你的问题和我的一样,BIOS 跳到一半不动的,点还亮,换个BIOS 就好了?N82802AB的BIOS

网友:
刷BIOS -换IO --查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