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700显卡维修实例

楼主(2008-06-20):
ATI X700显卡两片 一片测试13 14 针阻止明显偏差过大 核心挂了  还有片 花屏    只好两片凑一片  用风枪 吧 核心背面的桥接芯片吹下 两片都吹下来     在吧显卡上炉子加热 取下核心芯片     桥接芯片在 核心的背后  怕加热的时候损坏桥接 所以先吹下 在拆核心    处理核心报废的 显卡的焊点余锡   再把花屏的显卡的核心植球   用的是核心损坏的显卡的桥接芯片植珠   也就是说 用核心坏的显卡的板基 和桥接芯片 核心用花屏显卡的 凑出一个显卡出来    先上显卡的核心 在炉子上加热焊接好好后 取下炉子   等一会儿 温度稍低点的时候   显卡还有部分的余热   把背面的桥接芯片用风枪做上去  不要担心背后的核心会掉下来 那是不太可能的 有那么多锡点的粘性 是不会掉的     搞定后清洗干净  吹干  上电
还有点点小花  判断为显存 虚焊   总共四颗 就不去一个一个测试了 直接上焊膏用风枪加热补焊ddr2颗粒 很好加焊的
  再次上电  不花了 近系统  完全正常

网友:
今天我修一块9550   256的显卡。驱动上不去。也认不到,也是回焊让我焊坏了。还在学习中

网友:
ddr2 或3代的显存能植焊锡吗?

网友:
DDR2可以的.DD3没试过.

网友:
还在学习中花屏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