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今天接网线做了3个小时没有搞好

楼主(2008-06-20):
网线568B做法, 第一根白橙线断了,本地连接显示一把X  做了10次水晶头确定网线第一根断了,我这样替换白棕、棕 、白绿、蓝、白蓝、绿、白橙、橙后本地连接能连接上,但上不了网,我又白绿、绿、白蓝、蓝、白橙、橙、白棕、棕替换了能显示本地连接连上,但上不了网,网卡只用到4根线,我把断了的一根替换了为什么还不能上网 ,线长40米是接在交换机上,我重新搞一根新线直接接上能上网,就是换线太麻烦了,请高手指点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我一般是这样做,直线连就两头都一样,交叉线另一头就按1326方法做,也就是 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做网线最好8根都夹上,我从第一次做网线几乎没说连不通的,以前经常做网线卖给别人

网友:
通是可以连通,问题就是用户以前用的网线断了第一跟橙白线,重新换新的又麻烦屋里面搞了装修很难搞,现在就是想借用没有用到的另一根来替换,网线里面有8根线实际只用到4根1,2,3,6现在就是想不通同样是一根铜线替换就是上不了网,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线的问题,现在铜涨价那么厉害,很多便宜的网线含铜量很低,线拉太长就不能用,有的是信号很差。

我就转过一条20米的连不起来

网友:
或者可以做成10M的网线,10M的只要4条线哦

网友:
是用户以前用了一年多没有出过问题的线,线长了可以排除,线只断了一根 ,我用测线器试了其他7根都通,就是第一根不通,问题就是如何替换没有用到的另外一根线

网友:
用户发话今天晚上一定要搞好,搞好请我们吃夜宵,一条芙蓉王,现在指望高手解救了

网友:
不论用什么颜色的,这里姑且不谈,直连线只要保证1、2、3、6这四根线的颜色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两头都要一样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一下,是不是通的,如果通的,刚是网线质量问题,换好一点的线.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找出来了,我在家里按上面接法反复做了试验,都可以接通能上网,出鬼了都是一样的做法在用户家里不能上网,怎么在家里能够连通呢?我详细看了做试验的线把线全部剥开8根全部是铜线,我再跑到用户家里详细看了网线把网线的皮剥开里面只有4个根铜的有4根不是铜的是铁,网卡正好是用的是这4根铜线,为了验证我用磁铁吸那4根铁的可以吸起来,用户断了的是第一根线是一根铜线,我替换的是一组铁线,因为网线用了40多米, 所以铁线传导信号不好

网友:
网线也有铁的 ?

网友:
现在的网线有4条是铜的,4条是铁的,很少有8条都是铜的,你的原本是用1236条,所以这4条一般都是铜的,不用的另外4条是铁的,原因是生产商为了减少成本。只用4条铜的。还有一些生产商为了减少成本,在原本只用4条铜的里面还会加些别的。也就是说这4条铜的不是纯铜。如果是这种线最长只能接60米。再想加长就会连不上的。我在工厂里做,就有过N次这种情况,开始以为是网线接错了,测线器一看8条都有信号,正常。就以为主板的网卡坏了,把主机拿到机房一接网线OK,原来是网线质量量问题。

网友:
不管你怎么去接,只要你保证两头的四根信号线是一致的就可以了

网友:
网线就做1236就行了,

网友:
前两天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搞得我都郁闷死了,后来没办法只能换了一根线,刚才试了一下,果然和楼主所说的一样,四根铁四根铜,NND,差点害死偶

网友:
还有这回事,我一般只用4根

网友(2008-07-28):
就是两种线序呀。。。。这种不行  就换另一种

网友:
v好歹找到个能回答的问题,什么事呀
就是网线质量差点?线序肯定不能错的,至少12和36各为一对

网友:
现在的网线质量差多了。很多网线只是细小的铜丝,或者4铜4铁,或者铜包铁,甚至铝丝我也见过(根本没办法打好水晶头)。线序是没有问题的,特别系50米以下的短线,两边水晶头线序一样的话一般都没有问题,不一定非要586a、b的接法。
如果出现网线不通,大家不要只是依靠测线仪。新的网线买回来我通常都会用万能表测一下,甚至带着万能表去买网线。好的网线100米的阻值不过6欧多,差的网线10米已经超过10欧了,这种劣质网线的经常表现就是网卡有连接,但是数据包丢包,或者有时候无故断开。还有,5毛钱的水晶头和2.5毛钱的水晶头质量是天渊之别。
另外讲个心得,我没有买测线仪(嫌贵),我测网线是用数字电笔,几块钱那种,带液晶现实和断点感应的(我用BOSI牌的)。网线做好两端水晶头,如果一端接在交换机上,用电笔逐个测量另一端水晶头的触点,正常应该发亮,比较亮,很多时候会有12v的电压,证明网线是通的,各条线芯阻值差不多。如果一端接在电脑网卡上,可能是atx电源的隔离比较好,一般只有发亮,没有12v的电压显示。

网友:
真是劣质网线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