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不认设备怎么办?

楼主(2008-06-20):
插上网卡、声卡等均没有反应,请问怎么办?

网友:
BIOS设置
OS
清洁PCI槽
PCI AD线
SB不良

网友:
补充一下:该主板为精英661Gx-M7,和张先生的帖子贴出的646FX-M7一模一样,只不过精英646FX-M7多了个1394,原来开机无显,经查网卡坏,取下网卡后可以开机并进入系统,插上PCI网卡、声卡均无任何反应。查PCI周边无异常。请问各位大虾,会是什么原因呢?南桥虚焊?请帮忙分析一下,小生这边有礼了。

网友:
张先生的帖子在”板卡级故障讨论“《主板测试点图示》

网友(2008-08-11):
先把I/O换了吧,如果还不认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