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CRT显示器开了很久才有显示

楼主(2008-06-20):
我的一个显示器昨天的还好好的,一般我的是关机后把电源拔了
但是今天早上在开的时候显示器那个灯有显示,也听到了消磁的响声,但是显象管就是没有显示,当时我就没用它了,也放在那里,没关电,过了很久,我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后,又可以了。
到现在还是在这样,只要把电源拔了过一会,开的时候显示器那个灯有显示,也听到了消磁的响声,就是要等好久才有显示。。。。
请大哥大姐帮帮我!!!!!!!!!!!!!!!!!!!!!!!!!!!!!!!!!!!!!!!!!!

网友:
这几天天气潮湿,一般是管座漏电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1楼的观点,可能你的CRT时间较长了,多烧一会就好了。我也经历过。

网友B:
是电源电路故障,刚开机是有启动电压的,此时便由开关变压器中的一绕组,经整流,滤波后再提供给他的开启脚也就是供电脚。此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漏电可造成你的那种故障。

网友:
有点像是电源的故障,不象是管座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源电路故障,刚开机是有启动电压的,此时便由开关变压器中的一绕组,经整流,滤波后再提供给他的开启脚也就是供电脚。此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漏电可造成你的那种故障。

如果是电容漏电的话那它应该一直就会漏电吧,那为什么过一会就好了呢,想不明白.

网友:
那是充电的电流比漏电的大一些.如果漏电严重,那你的永远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源电路故障,刚开机是有启动电压的,此时便由开关变压器中的一绕组,经整流,滤波后再提供给他的开启脚也就是供电脚。此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漏电可造成你的那种故障。

太有经验了,这种现象不解决的话  时间越长等待的时间也越长  一般就是电源附近的几个1000UF电容  从外观就能看出来   换掉一定好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
不管它是什么问题.打开显示器.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主要测一下G2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还伴随有模糊现象.管座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我怀疑是  6.3V  的那个电容有问题   我以前就修过这种问题  是KTC 的

网友(2008-09-09):
同意长风版主的观点,以前修过几台就是管座的问题,不良引起的,风筒吹一下或更换管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