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DH7000怪故障。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08-06-20):
问题1: 首先这台明基是不稳定,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拆机后,发现系统电源有问题,换了个芯片sc1403上去,这下系统电源正常了,也能正常开机,但放上一会儿过后,又不能开,电流0.2A。CPU无供电,通过压芯片,折下板子,有电流上升,这时0.27A,CPU供电0.9左右,正常工作在1A以上。。。。。现在已经确定故障范围,只要在SC1403用热风加热一会儿,就可以点亮。

芯片虚焊?已经反复加焊几次了,测试周围元件也无明显异常。。大概情况就是系统电源处有部分电路不正常工作,导致CPU无输出。

请问这种问题,可能的故障有哪些?

问题2:在明基DH7000点亮之后,怪问题继续产生。。。。在进入LOGO,DOS,都正常,但正式进入系统时,屏幕显示一些英文,然后颜色不断变化,要么就是屏幕正常亮着,但无任何显示,外显同样情况。。。显卡是ATI的,用BGA轻微压过显卡,但无效。。。换了个硬盘,想重新装系统试试,用GHOST,  输入后,无法运行,也无提示,用原装盘,进入后,提示一串英文,无法安装。

请问此现象又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元件不稳定造成的吧.

网友:
那你机器现在是亮还是没亮啊???  都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  要是第一种情况 加热可以亮的话  肯定是周围电容有问题了  仔细查查

网友:
问题1:电容,如果有问题,一般检测故障现象是什么啊?

问题2:机子是亮了的,只不过,只是在LOGO,或DOS下能正常,但一正式加载系统就花屏,要么无显示了

网友:
还望大家有思路,或者怀疑的问题提出来

网友:
有點像板子扭曲變形的結果

网友:
我看像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