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感觉加焊T系列的南桥和显卡困难吗?

楼主(2008-06-20):
IBM的T系列笔记本有南桥和显卡空焊的通病,
很多时候要加焊南桥显卡还有时候是北桥,
维修的时候大家一般是考虑加焊,不行再下掉重做,
一般我是直接用下加热用预热台,上加热用风枪,成功率挺高的,
没出过问题,不过做显卡的时候要比较小心,危险性比较高,
现在还没有用土炮做过显卡,不过感觉应该问题也不大,
唯一不敢挑战的就是做无铅的板,曾经尝试过做无铅的显卡,
应该是预热台的温度不够,居然下GPU都下不来,根本不动,甚是郁闷,
最近尝试使用阿林的BGA机,感觉加焊的时候非常简单,打上助焊剂,
选择一下曲线,开始后就不用管了,等听到提示,降温后取下,
非常的省事,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购买BGA机,还是非常方便的.
不过现在阿林的机器做无铅的775座子也是一个难题,应该是曲线设置上有问题吧~
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过 最近要找些座子做试验,希望可以找到合适的曲线,
无铅工艺对于曲线的要求会比较高,可能大家以后维修到这些无铅的东西就会比较郁闷了~
原来的土炮是绝对无能为力了,设备投入是必须的了~
唉~说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阿林今天买了个UT的示波器,挺不错的~价格在3K多,500M取样,LCD显示,体积很小,用起来挺方便的~
唯一的缺憾是自动量程要在打到测试点后按一下AUTO ,不过其他的功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直接插U盘抓图的功能,国产的波波中也算优等品了~建议需要购买波波的朋友不要在考虑1K-2K的洋垃圾模拟示波器了~可以考虑买一个这样的国产波波~

网友:
见过用土炮好过显卡和无铅的

网友:
能解释下是什么是无铅吗?是指没有锡吗?还是指封胶啊?

网友:
自动量程不都是先点测试点后按Auto吗?

网友:
我觉得这个功能量量时钟挺好使,量信号就没啥意义了。Auto按完了,信号也早没了。

网友:
做桥对设备的要求比技术要高的多  设备好 成功率就很好

网友:
这国产的波波在哪里有买的呀

网友:
普通775座都是难题,买了几次775座都不好焊,座子底部不平,有一个角下面空隙较大,成功率极地.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看南桥上面有一行标识,如果是FW,就是有铅的;如果是NH,就是无铅的。

网友:
土炮也可以做显卡的,但是要等底部温度提高以后在去做...

网友(2008-07-28):
FW,就是有铅的;如果是NH,就是无铅的。

网友(2009-04-17):
我一般都是重做

网友:
我觉得T60的主板做BGA是很困难的  几大芯片都集成在一起,
搞不好的话,整板都废掉
我也见过做过南桥 北桥 显卡的,但还是没搞定的
像这种机器是我的噩梦啊